定位孔问题

楼主(2013-11-30):
定位孔我想做成非金属话的效果,就是没有铜没有镀锡那种。我的定位孔用的是焊盘,我在论坛里面看了之前的的帖子说是把这个“镀金的”的选项去掉勾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把勾掉了,但是我发现板子加工出来依然是有锡在上面啊。有没有标准做法呢。就是不用给厂家交代看图纸文件就能自动做好呢。

网友A:
干嘛这么复杂啊
非金属孔,你直接板框 画个圈不得了?
话说你给的板厂什么文件?
源文件还是gerber?

网友B:
对应非金属化孔的线路层不要有铜(pad)或者分孔图注明为NPTH
2L方法也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这么复杂啊
非金属孔,你直接板框 画个圈不得了?
话说你给的板厂什么文件?

我发给厂家的都是PCB源文件。我的板框外形用的是keepout层画的。画个圈?你是说直接在keepout层画圆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