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0 和usart1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3-11-30):
usart0 和usart1这两个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

楼主:
改怎样使用呢?

网友A:
是可以的呀,这个USART1的优先级比USART2的高的,这是单片机自身就规定好了的,针对430单片机的啊

网友B:
两串口都是用中断来接收数据的,各有各的通道的,不会产生相互干扰的,只要波特率是值得不要特别大就行的

网友C:
楼上两位答的很好,我曾经用一个串口接收数据,同时用另一个串口将接收的数据发送出去,是可以用软件实现的。

网友D:
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可以同时使用的。

网友:
串口中应该有fifo的!

网友:
影响不同的优先级就行的。

网友E:
可以同时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