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楼主(2013-11-30):
PWM, TI, FOR, se, ge
我将PWM的程序下载之后想过示波器观察PWM波形。但是当我将示波器的两条线接到板子上面的PWM输出脚的时候却出现了这个问题。Power Failure on Target CPU: Error 0x00001020/-1145 Error during: Execution, Target,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Sequence ID: 16 Error Code: -1145 Error Class: 0x00001020
Failed to remove the debug state from the target before disconnecting.  There may still be breakpoint opcodes embedded in program memo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you reset the emulator before you connect and reload your program before you continue debugging.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示波器影响仿真器掉线
使用示波器的时候需要注意   示波器的地没有隔离

楼主:
示波器的线不是有一根红色的和一根黑色的线么,我准备把黑色线接地,红色线接到PWM输出口,但是我一接上马上仿真器就掉线。就出现了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示波器的地线我是接在板子上面的地还是示波器上面的地啊,不过我把地线接到板子上的地的时候就掉线了。但是我接在示波器上面的地的时候,把红线接在PWM输出口上但是没有波形输出啊。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x00ff;
        EDIS;

        EvaRegs.GPTCONA.all = 0x0859;                /* gp timer control register */
        EvaRegs.T1CNT = 0;                                        /* timer1 count is zero */
        EvaRegs.T1CON.all = 0x1f42;
        EvaRegs.T1PR = 0x7fff;
        EvaRegs.T1CMPR = 0x3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