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keil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3-11-30):
将值大于255的32位数据拆分后存入单片机EEPROM,读出合并后就不同与原数了?用KEIL软件编写源代码。请高手指点!
存入原数: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256;
读出数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1111  1111    16777471;

网友A:
哪个单片机?

网友B:
读错了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C:
STC有eeprom吗?

FLASH类型的,大多数单片机均如此。

网友D:
基本上都是程序问题,好好调试即可。

网友E:
如一个数:A=631/100=6,B=631%100=31,将这两个数进行拆分保存,取出后进行合并6*100+31=631.如果楼主看懂这个方法,那么631就是你想存的数,100就是字节的最大数FF,即可,无非32字节的数需要先拆成:A=X/FFFF,B=X%FFFF,A1=A/FF;A2=A%FF,B1=B/FF,B2=B%FF, 也就是说A1,A2,B1,B2就是你拆成字节的数,取出来之后,再按上面的办法一级一级的合并还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