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看得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30):
n管和p管 画反了吧。

网友B:
LS,要是真反过来,就得冒烟了。

楼主:
没有反?IN 高的话,上面通,低的话,下面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反?IN 高的话,上面通,低的话,下面通

P管应在上,N管在下才对.

你现在IN高,上面N管截止,下面P管的供电没有来源了!

网友D:
这个是高压推挽输出电路,不知道楼主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对开关速度(100K)没什么要求的话 可以用达林顿管上拉到12v 有没有集成芯片不太清除

网友E:
能否用IC代替需要看工作频率,音频功放的输出级都是与之类似的甲乙类放大器,但要注意系统增益。

网友F:
这种只有分离的

网友G:
不知道用于驱动什么,如果是马达,可以参考一下ST的PowerSPIN器件
http://www.st.com/web/cn/catalog/sense_power/FM142/CL851/SC1790/SS1555/LN1632

网友H:
N管和P管貌似要交换下。

网友I:
输出需要串接一个大电容,才能使用这种单电源的驱动电路。

IR有很多这样的驱动芯片。比如IR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