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232 多机通信

楼主(2013-11-30):
现有ABC三个需要通信,,,其中A要传给B信息,同时B要处理后传给C。
连线是A的txd,B的rxd,C的txd,连再一起,但B传给C的时候,只把B的txd连C的rxd。。。
这样能传递吗?就是RS232 只连接一条数据线,马上试验一下
我之前另三条全连了,,但AB正常,B无法发送给A
别说485,,can,,就想探究下232

楼主:
刚刚AB间连一根线,,数据跑的飞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AB间连一根线,,数据跑的飞起。。。

什么叫:数据跑的飞起
听不懂

B做主机即可,AC做从机
B的232反向接AC
通信,要采用多机通信方式,主机发起对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数据跑的飞起
听不懂

跑的飞起的意思是。。。A是GPS,,,B 是单片机,,,,C是PC,,,,所以A时刻得向B发送信息,B解码完再
发给A和C

楼主:
还就是,,,现在感觉直接把B和C用一条线连接就行了
但如果用的是无线模块,,,这是无线输出就有A和B两个,,,C将收到两个无线信号,C是不是就直接坏掉了
我想的是,B的解码信号,要少很多,B发送信号时,就让C坏掉一会,等B发完信号,再接收A的信号

网友B:
楼主在违反基本原则哇?232的收发器没有设计为多个TXD可以并联的,所以才有了485,做232并联实验,除了浪费时间外,没有任何意义。

用开关切换是可以的避免多个TXD并联的,问题是谁来控制这个“开关”,你还不如研究用串口扩展芯片来实现多个串口,或者直接用个有多串口的单片机做主控得了。

网友C:
你这是a-->b-->c,
不是
a-->b
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违反基本原则哇?232的收发器没有设计为多个TXD可以并联的,所以才有了485,做232并联实验,除了浪费 ...

对,txd默认为1,,,,只能rxd并联,,多少都行

网友D(2014-01-06):
目前我手邊有兩個案子一個是51做的,只有一組UART,另一個是用PIC做的,也只用一組UART。
232併接對我來說沒什麼困擾,只要通訊規則弄清楚就行囉!!

网友E:
一声叹息,转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