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RS232 通信连线问题

楼主(2013-11-30):
现有ABC三个需要通信,,,其中A要传给B信息,同时B要处理后传给C。
连线是A的txd,B的rxd,C的txd,连再一起,但B传给C的时候,只把B的txd连C的rxd。。。
这样能传递吗?就是RS232 只连接一条数据线,马上试验一下
我之前另三条全连了,,但AB正常,B无法发送给A
别说485,,can,,就想探究下232

楼主:
刚刚就只连一根线,AB可以接受,,,明天再加C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

。。。用无线通信呢,,两个发送端的无线电波,干扰很大吧

网友B:
两个txd不能接在一起,两个rxd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C:
每个TX用一个二极管隔离一下,N个TX都可以接在一起

网友D:
N个TXD  “隔离”后接在一起的意义?
当任一个TXD存在 9V-12V(根据RS232电气定义,逻辑“0”),接收方则为“0”。
不“隔离”,TXD直接并联则有可能损坏RS232驱动芯片(不是立即会坏,芯片有一定的耐受过程;且还与各芯片引脚输出状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