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v调起的模拟稳压电路

楼主(2013-11-30):
这是为仪器设计的一个测试用0-15v可调稳压电源,电流最大500mA就够了
不用任何调试,6个二极管是试验结果,理论上应该7个二极管。
试验发现很好用,前面的24v是开关电源供电的。电路参数都是实际的。

网友A:
用三只1N4001串接,小电阻限流,并接TL432,效率更高。
337的压降比较高,有点大材小用。

楼主:
楼上说得对,我这里只要0-15v,买到的DC-DC的24v是现成的,刚好满足要求。

楼主:
这个TL432的电路比上面的简单,测试效果不错。

网友B:
很好,拿走了。谢谢!!!

楼主(2014-01-24):
产品装了23个,用的图1,直接装好就能用,不用调节

网友A:
其实用LM358 + TL431 + 电位器分压,后面用一个NPN功率管扩流,也可以实现从0V起调,输入电压的利用率要比你这个电路高。

楼主:
这样的短路保护功能不行吧,这是用于学生实验的,可能会短路

网友C:
麻烦解释下下半部电路的作用

楼主:
当W1调到0欧姆时,LM317的最小输出电压是1.25V,如果这时把LM317的ADJ脚接到-1.25V,就可以得到输出电压为0,下半部分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个-1.25V的稳定电压。可以这样说:相对于输出电压的0电位,W1的下端的电位为-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