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并口这样接线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1):
这个是AVR单片机老下载线的电路图,原理是利用计算机的并口(现在已经基本绝种了)模拟SPI口的时序,外加复位端,对AVR单片机进行程序下载。

74HC244是一个缓冲器,用于提高并口的驱动能力,同时也起到保护并口的作用,如果遇到损坏,可以帮并口“挡”一下。1N4148用于从目标板取5V电压供给74HC244使用。

楼主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AVR单片机老下载线的电路图,原理是利用计算机的并口(现在已经基本绝种了)模拟SPI口的时序,外加复 ...

我不太清楚那个25针并口那样连线原理是什么,并口不是8个口一起传送数据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清楚那个25针并口那样连线原理是什么,并口不是8个口一起传送数据么? ...

计算机的并口,是8位数据加了一堆控制信号的总和,还有一半是地线,这个口本来是用来控制打印机的,这里是借用了这个口来做程序下载接口的SPI,不是25根线上都是信号的。

网友B:
管那么多干啥啊。 直接用就行了呗。

网友C:
啥看不懂的?

网友D:
并行打印口:并行打印口是25孔母接口,通常也称LPT接口。在IEEE1284 标准中定义了并行打印口的多种接口模式,常用的有以下三种:
SPP (Standara Parallel Port) 标准并行接口
EPP (Enhanced Parallel Port) 增强并行接口
ECP (Extended Capabilities Port) 扩展功能并行接口
微型计算机一般都具有一个并行打印接口,早期的打印机接口的功能是用来连接并行打印机的,采用的协议标准并行口协议(Standard Parallel Port),简称SPP方式。现在微机的并行打印接口可以在BIOS中设置为SPP、EPP、ECP三种工作方式之一。其中EPP、ECP方式按照IEEE-1284的EPP、ECP协议工作。在使用中,EPP、ECP协议更象一种并行总线协议。EPP打印口应用开发非常方便,使用时不用打开微机的机箱,具有和ISA总线槽几乎相同的信息交换速度。
打印口是一个25根的孔状母接口,称为LPT接口,其中8根数据输出线,5根打印机状态输入线,4根打印机控制线
引脚        寄存器_位        SPP信号        方向        描述
1        37AH_D0        STOBE        OUT        数据选通,低电平脉冲
14        37AH_D1        AUTO LF        OUT        高电平打印机自动换行
16        37AH_D2        INIT        OUT        打印机初始化,低电平脉冲
17        37AH_D3        SLCT        OUT        高电平表示打印机连机
        37AH_D4        IRQE                打印机中断允许
        37AH_D5-D7        无定义
        379H_D0-D2        无定义
15        379H_D3        ERROR        IN        低电平表示打印机出错
13        379H_D4        SELECT        IN        高电平表示打印机连机
12        379H_D5        PE        IN        高电平表示打印机缺纸
10        379H_D6        INTR        IN        打印机中断申请,低电平脉冲
11        379H_D7        BUSY        IN        高电平表示打印机忙
2-9        378H_D0-D7        DATA        OUT        8位数据线(单向)
18-25        GND        GND                GND

网友E:
计算机的并口基本现在不存在了,代替之的是USB,串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