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简易数控直流稳压电源扩流电路

楼主(2013-12-01):
想做一个简易的数控稳压电源,用DAC输出带压值加电压跟随器后,再加个扩流电路,这个扩流电路怎么接啊,看网上好多说用运算放大器和达林管接成推挽输出。电路有点复杂啊,不太懂,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吗,比如用集成音频功放行吗?

网友A:
老是有数控电源的帖子,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数控电源,看来要去百度一下了,楼主能不能先科普一下?不知道你是想给哪个部位扩流?如果是给BJT扩流的话,就是BJT后面接图腾柱,后面再接大功率达林顿管,没弄过这样的,我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是有数控电源的帖子,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数控电源,看来要去百度一下了,楼主能不能先科普一下?不知 ...

就是我用ADC输出了一个电压值,但DAC的带负载能力不行,想增强他的带负载能力.就是怎样让下图的输出可以带负载

网友A:
因为运放输出能力非常有限,所以自然不能带负载,你可以把运放输出端接达林顿管的基极,集电极通过负载接电源,发射极通过小阻值电阻接地,运放反向输入端接集电极,你想输出多大的电流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运放输出能力非常有限,所以自然不能带负载,你可以把运放输出端接达林顿管的基极,集电极通过负载接电 ...

能上个图吗?“运放反向输入端接集电极“这什么意思?不太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运放输出能力非常有限,所以自然不能带负载,你可以把运放输出端接达林顿管的基极,集电极通过负载接电 ...

能上个图吗?“运放反向输入端接集电极”这什么意思啊?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是有数控电源的帖子,可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数控电源,看来要去百度一下了,楼主能不能先科普一下?不知 ...

坛子里的标称“数控电源”的基本和数控电源都木什么关系,半毛钱的关系都木有。。。
他们说的“数控电源”基本都是用个DA取代电位器而已,华而不实,没什么用,

网友B:
LZ确实想玩,搜搜LM317,3R33等“数控”电源,网上大把的资料。。。
尤其是LM317的,一些学校里几百年不变的课程设计,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