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最便宜8个引脚的单片机

楼主(2013-12-01):
因为生产需要,请大家帮忙推荐一种国产最便宜8个引脚的单片机,OTP的也可以,请说一下哪个厂家的的具体型号和价格,谢谢

网友A:
我也同问下,有没有51类,8脚,上电不要上拉的MCU?

网友B:
STC15F(L)100w系列,有SOP8   DIP8两个封装,FLASH的,6个I/O口,最适用LED行业,最低0.99,当然了一般达不到,一般是用101W价格是1.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问下,有没有51类,8脚,上电不要上拉的MCU?

看一下STC的单片机,网上搜宏晶科技,官网资料比较多,有点杂,工程师会比较喜欢看哦

网友C:
EM78P153  sop8
估计是封装片,最便宜
例如上海圣芯,深圳博巨兴,建荣

俺单位:ku2480   C51内核, Keil 编译
OTP
价格比STC15F(L)100w 低
请关注:
keilchip.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也同问下,有没有51类,8脚,上电不要上拉的MCU?

笙泉的MA86L/E104  flash的  8脚

网友E:
本板块支持MCU推广,但不支持广告。

被删贴的几个兄弟,请参考此置顶贴的规则:
https://bbs.21ic.com/icview-346782-1-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TC15F(L)100w系列,有SOP8   DIP8两个封装,FLASH的,6个I/O口,最适用LED行业,最低0.99,当然了一般达不 ...

好啊  看看赛元的flash 8个脚的单片机 51内核   很适合你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啊  看看赛元的flash 8个脚的单片机 51内核   很适合你的哦!!!

亲,我是STC原厂的:lol

网友G: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要看你用在什么上面,选性价比高的。

网友E:
8051也有3毛的,当然是OTP的

网友H:
台湾应广品牌, PMC150, SOP8, 1K OTP, 纯IO,价格和非林,芯圣,博巨星的差不多.

网友I:
晟矽微的单片机 30P011 SOP8 价格按斤称 给钱有卖

网友J(2014-03-10):
目前最便宜的sop8的封装的芯片,应该是兼容153系列的,目前比较便宜的有:深圳博巨兴,菲林,义隆,上海芯盛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EM78P153  sop8
估计是封装片,最便宜
例如上海圣芯,深圳博巨兴,建荣

还有台湾应广单片机,也是很便宜的。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目前最便宜的sop8的封装的芯片,应该是兼容153系列的,目前比较便宜的有:深圳博巨兴,菲林,义隆,上海芯 ...

目前出153这种I/O型的产品外,带A/D的也有很多的.......

网友L:
试试凌阳单片机吧

网友M:
韩国现代单片机ABOV    Flash  4k     AD  不到一块钱

网友E:
你不卖赛元,改ABOV了?

网友N(2014-04-18):
用松翰的2511吧便宜稳定

网友O:
看你用什么地方咯  很多的牌子呢 不是便宜好  看效果最好就是吧

网友P(2014-07-11):
STC15F100W-35I-SOP8   最低0.99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