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20V,输出50-100V,功率100W,用什么结构好?

楼主(2013-12-01):
输入220V,输出50-100V,功率100W。 输出可无级调节。 可以程控调整输出电压。
精度,速度等要求不高。
//----------------------------------------------------------------------------------------------------------------
公司没有人从事过开关电源研究,对电感,变压器设计更是很生疏。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拓扑结构吧?
//----------------------------------------------------------------------------------------------------------------
是不是正激比反激合适一些?

楼主:
对电源的成本和体积要求不大。  主要是能实现以上功能,设计调试简单一些,尤其是对变压器和电感的设计要简单。

是不是正激变压器设计比反激的简单一些?

//--------------------------------------------------------------
由于需要可以程控调整输出, 肯定要有处理器参与。 为了简单,是不是应该用 处理器DA输出参考电压的 方案来实现?

如果处理器参与PWM的调整,估计要涉及很多算法,估计不好搞定。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程控的?只要我一遇到计算机语言这个范围之内,就会立即躲开。根据你的要求,这个电源难度应该不大,用反激就行,就是你这个输出电压可调范围太大,电压太高,在电压基准这方面真是个问题,用431恐怕耐压不够,需要给它串联一个稳压二极管,不如多增加一个绕组,跟主输出绕组匝数按1比10的比例,然后就直接控制这个绕组的电压,这个绕组5V,你那主绕组就是50V,这个绕组10V,主绕组就是100V,低压比较好控制,我记得上次有人问过跟你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不过他的电流更大,最大300W输出,也不知道做出来了没有

楼主:
上次不是我问的。

程控是客户要求的。 所以,我们想用单片机DA输出一个基准电压,来实现。我们也不敢让处理器参与控制回路。 没经验,怕搞不定。

想用正激拓扑,主要是害怕反激的变压器设计搞不定,听一个相关行业的朋友说过,反激的变压器设计比较麻烦,还要考虑气隙等。。。 如果用正激,变压器相对好设计调试一些。  我一时也理解不了,就是想做个能简单一些的,毕竟没有一点相关经验。

输出范围大的话,很难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是你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次是你问的问题?

上次好像不是他问的,他的主题列表里面没有那个帖子,这个电源你打算怎么做?最近我也打算做一个高压小电流的电源

楼主:
经过几天了解,问了不少朋友。他们有的建议用双管正激,有的建议用半桥。有的说不好做,难实现,有的说也能做。

我还是很糊涂,感觉说用半桥结构的人比较多。

网友C:
100W的功率,用线性电源吧,
变压器多个输出抽头,继电器切换绕组,后接线性调整,你这么高的电压,电流小,线性的效率也能做得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W的功率,用线性电源吧,
变压器多个输出抽头,继电器切换绕组,后接线性调整,你这么高的电压,电流小 ...

体积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网友D:
最便宜的就反激了,还要看具体规格

网友E:
果断反激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目前打算用双管正激实现,大家看看这个结构能不能实现50-100V,电流0.05-1A的输出?

1 反激结构 的变压器设计比较麻烦,尤其是气隙等等,我感觉对于我们行业外的人做,很麻烦。
2 该电源,不是批量产品,不考虑功耗,价格,速度等问题。  需要仔细考虑的,就是好不好做,好不好调试。(对于外行)。
3 双管正激是不是容易做,且能实现?

网友F:
变压器又不用自己绕,你只确定方案,提出具体要求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又不用自己绕,你只确定方案,提出具体要求就好了啊

不懂,就不会提要求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是你问的问题?

我没有问过问题啊 个人建议 输入220V,输出50-100V,功率100W,便宜可用反激外推MOS来做,或是使用LLC构架去做了 ,关键看做什么产品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