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无源隔离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13-12-01):
已结帖

楼主:
这个电路   有很多地方吃的不透   希望高手能够指点指点   另外   这个电路   我参考了老信的电路      不过原理  没有真正搞懂     希望大伙指点指点

楼主:
高手有吗    目前   这方面的资料    了解的不多    总结出来   大致为恒流输入--无稳态振荡电路--达林顿放大--变压器耦合--整流输出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   希望有做过的能指点指点

网友A:
无源隔离变送器的电路   有问题, 却没有说什么问题.
4楼总结是正确的, 根据这个调试吧, 晶体管电路, 由于晶体管参数的离散性很大, 这类线性要求的电路参数调试是必须的.
有了问题具体现象, 才知道怎么调试
也正因为此, 现在, 这类电路被很少需要调试的集成电路方案取代是必然的

楼主:
但是   我们需要考虑成本问题   这个很头疼的

楼主:
这一类的资料   不知道楼主有吗     希望能给一点   谢谢

网友B:
这一块   关于无源隔离器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   帮楼主   顶一个   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