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hc595,下图中OUT1至OUT8和OUT9至OUT16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1):
如果你指的是电气规格,那么当然是一样的。如果你指的是逻辑状态,那么由输入决定,该两片595处于级联状态。

网友B:
位移寄存器,每一个时钟SCLK6会锁存一位数据SDAT6到QA,原来QA的状态移到QB,以此类推直到QH,原来QH状态移到QH',U10把QH'的状态移入自己的QA......下一个时钟再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位移寄存器,每一个时钟SCLK6会锁存一位数据SDAT6到QA,原来QA的状态移到QB,以此类推直到QH,原来QH状态移 ...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