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准备DIY一个简易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自用,但是有几点问题?

楼主(2013-12-01):
准备DIY一个简易的数控直流稳压电源自用,但是之前没有做过,看了不少网友的设计,总体下来有那么几点问题,请电源高手们给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问题1:不少网友都用到MOS管,在开关电源中MOS管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与截至区,但是在这种线性电源中MOS管是工作在恒流去(即饱和区)吗?如何根据我需要的输出电流来选定MOS管?
问题2:一般的电源都有恒压恒流功能,但是恒压恒流功能是如何实现的呢?MOS管是压控型器件,恒压功能的话可以由输出端的采样电压跟我的DA输出的电压做比较,然后控制MOS的栅极,但是恒流功能我就不懂了,请各位高手予以解答一下。

网友A:
输出回路里面串联一个零点几欧的电阻用于取样,用运放做比较,反馈到原边,调宽,不就可以恒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回路里面串联一个零点几欧的电阻用于取样,用运放做比较,反馈到原边,调宽,不就可以恒流了, ...

:handshake呵呵,谢谢,这个我懂,我是想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简易数控电源,不是开关电源。我就是对在恒压恒流工作条件下的MOS管的工作状态想不明白?

网友B:
有兴趣可以试试用dsPIC33F系列,单片解决全数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辛苦了,顶一个~~~~

:lol自己用,顺便加深一下对模电的认识和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可以试试用dsPIC33F系列,单片解决全数字控制

:handshake谢谢,方案已经定了

楼主能调试一下吗、我qq 360563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