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2013-12-01):
原来用来做生产用的,脱机ISP。
后面工人反映说,烧不了。给我看,我拿回来插上电脑,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灯也不亮

网友A: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呢?

楼主: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什么反应。

网友B:
固件升级?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如果换台电脑试试还是没任何反映,估计要给厂家维修了。

网友C:
那没办法了。。

网友D:
如楼主所说的现象,应该是ISP 工具坏了,可以联系厂家维修。

网友E:
好吧,结贴了

网友E:
我去修修吧,多谢大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吧,结贴了

从哪买的,如果从代理这边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