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问题~!!江湖救急!!!

楼主(2013-12-01):
请教各位大虾们  望指教:本人使用Multisim搭建一个三极管5倍放大电路并进行仿真测试 输出信号正半轴还算正常 负半轴小范围自动翻转了  这是为何?电路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下面是图)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为什么R4这么大,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R4这么大,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R4相当于输入电阻  与输出电阻的比例是1:5   所以输出电压应当是三极管本来的放大倍数再乘以五倍吗  而且为啥输出波形会是这样呢?

网友A:
哦,我看成24k了,。。。
你的静态工作点设置的有问题。饱和失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我看成24k了,。。。
你的静态工作点设置的有问题。饱和失真了

饱和失真底部不是直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饱和失真底部不是直线吗?

底部什么形状不是重点吧。顺便问一下你输入输出的电压多大。我看跟我算的吻合不。

网友C:
输入信号设置的是多大的? 输出部分不要用示波器直接接电容。 把电容去掉直接测量C端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什么形状不是重点吧。顺便问一下你输入输出的电压多大。我看跟我算的吻合不。 ...

输入电压 幅值1V  输出正半轴幅值9.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设置的是多大的? 输出部分不要用示波器直接接电容。 把电容去掉直接测量C端试一试。  ...

输入信号  电压幅值1V 频率1KHz ~   输出不用电容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去掉电容就采集不到输出 输出直接就是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  电压幅值1V 频率1KHz ~   输出不用电容的话应该是不行的  去掉电容就采集不到输出 输出直接就 ...

有信号的,估计是你示波器设置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信号设置的是多大的? 输出部分不要用示波器直接接电容。 把电容去掉直接测量C端试一试。  ...

去掉电容失真部分为直线,加电容为什么会有波形?可以说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 幅值1V  输出正半轴幅值9.6V

放大倍数有9倍啊,,输入信号那么大,不失真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有9倍啊,,输入信号那么大,不失真才怪呢。

确实是这样 谢谢了  我还要好好计算计算

网友D:
R2由22k改为15k,

网友E:
亲,你输入信号多大?信号发生器接的好像有些错误。滤波电容C2、C2取值不太合适吧!!!

网友D:
输入信号1V太大了,只能到0.8V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你输入信号多大?信号发生器接的好像有些错误。滤波电容C2、C2取值不太合适吧!!! ...

输入信号 太大所以失真了  小一些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信号1V太大了,只能到0.8V多一点,

我试了达不到800mV

网友D:
R2由22k改为15k,就能达到800mV,否则达不到800mV,

网友F:
首先楼主搞错一个概念,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选用的三极管的BF是238。C极电阻太大,导致电路饱和电流比较小,在基极波形的正半轴时,基极电流大于饱和状态下的基极电流,导致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输出下半周削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