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01):
active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什么意思?什么区别?
为什么有些数要存到active register有些要存到shadow register

网友A:
前面active register应该是正常理解的那种寄存器
后面的影子寄存器是由于有些寄存器不支持位操作  必须进行读-改-写
51中也有些寄存器不支持位操作   应该知道的

网友A:
请查看我发帖中资料的第6部分
有讲解   还有你想知道的结构体  位操作等
https://bbs.21ic.com/icview-652582-1-1.html

网友B:
仔细阅读资料的25页,对Active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有明确描述。
个人理解如果想修改period,数据写入Active register会立即导致period改变;而Shadow register相当于一个buffer,会等计数器把本周期计数完后才会按照新的period进行改变。而Active register则不会。例如,period原来数值是1000,想变频,如果写入另一个值(如2000)到Active register,加入计数器正计数到500,那么由于新写入了一个新的值,计数器会以写入Active register时刻为0点,继续计数2000,那么这个周期就变成了500+2000,这不是你所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