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有没有其他办法使这两个功能不会冲突?

楼主(2013-12-01):
中颖的MCU的JTAG编程接口TDO、TMS、TDI、TCK这四根引脚与液晶驱动引脚是共用的。当使用JET51进行仿真或烧写程序时,应该就影响液晶驱动的功能了。有没有其他办法使这两个功能不会冲突?

网友A:
无人能解。。。。

网友B:
JTAG在仿真时佔用I/O资源是硬件本身的弊端无解决方法,在仿真状态会影响显示,只能脱机跑程序来验证显示功能

网友B:
如果I/O资源够用的话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将JTAG口单独预留做仿真使用。

楼主:
谢谢两位!我还有个问题就是:SH79F166A与SH79F166F之间有什么区别?就是后缀一个是A,一个是F.

网友C:
到如下网址下载SH79F166和166A的差异表
http://www.sinowealth.com/zh/products.asp?cat_id=36&cat_name=节能(ES) MCU&soft_id=302&soft_name=SH79F166A&class_id=115&class_name=电表MCU&from=list_tb

网友D:
F是封装,A是版本。

楼主:
好,那我先结贴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