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搭的减法电路为啥不能输出为0

楼主(2013-12-01):
我用LM324搭了一个经典的减法电路,我一端电压为恒定的2.5V,另一端无论怎么调为啥运放输出最小为0.06V能,就是消不掉。单电源供电,运放的四个电阻都是10K误差5%。

网友A:
LM324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不能到0时正常的,只能接近0。
真正到0的话,需要双电源供电。

网友B:
单电源到0得用轨到轨吧,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到0得用轨到轨吧,对吗?

即使用轨对轨的运放,也到不了0V,只能更接近于0。
要是想到0,只有用双电源。

网友D:
LM324的输出到地并联一个1K下拉电阻,会减少最低输出电压,如果负载也是下拉的,可以接近0。

网友E:
324用双电源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到0得用轨到轨吧,对吗?

R2R也是更接近0,想要完全到0单电源根本做不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M324单电源供电的时候输出不能到0时正常的,只能接近0。
真正到0的话,需要双电源供电。 ...

支持

楼主:
改成双电源就好了

网友H:
单电源供电输出不是0是正常的,就算是双电源供电,输出也不是0,总会有几毫伏误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单电源供电输出不是0是正常的,就算是双电源供电,输出也不是0,总会有几毫伏误差。 ...

双电源到0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I:
单电源供电,输入为0,输出也不可能为0,必须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