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已解决】新的 stm32f103rbt6 下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3-12-01):
帮学姐调一个自己画的stm32f103rbt6的电路板,新焊上去的没写过程序stm32就下不进去程序,使用IAR + ST-link 、MDK + ST-Link和Flash Loader 都不行,都提示找不到芯片,测了一下供电的管脚和BOOT管脚,电压均正常,求各路大神先神灵啊!谢谢!谢谢!
最新进展,3个单片机都烧了,拆下来测一下,一些IO口和GND短路了,一些IO和3.3短路了,目前还没找到原因。。。
居然是单片机的方向焊错了,怪我没检查这点,怪不得IO口会和GND 3.3短路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管脚焊的都OK么?

网友B:
1、原理图是否错?
2、是否有虚焊?
3、看了原理图,才有更多的建议。

网友C:
所有电源是否都接好,此外不管是否使用AD转换,AD的电源必须供电。
仿真接口的上拉下拉电阻也不能缺少。

网友D:
楼主务必检查下JTAG口自己有没有弄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焊的都OK么?

焊了3块板子,应该不会都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理图是否错?
2、是否有虚焊?
3、看了原理图,才有更多的建议。

已上原理图,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电源是否都接好,此外不管是否使用AD转换,AD的电源必须供电。
仿真接口的上拉下拉电阻也不能缺少。 ...

64引脚中所有的Vdd、Vss都测了,电压正常。
仿真借口的上拉下拉电阻真没焊,不过我的另一块板子也没焊,也可以下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务必检查下JTAG口自己有没有弄错哦~

查过了哦,查了好几遍哦,没有办法了么

网友B:
    LZ,你果然厉害啊。连数据手册都不看的????
    你看一下数据手册,STM32F103的外部晶振范围是:4~16MHz,你接25MHz的晶振,会没问题???

网友E:
嗯, 振荡器和复位电路再检查一下

网友F:
同意楼上 注意复位和晶振电路 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F:
另外看看各部分电源 还有这个单片机有两个复位引脚 看看有使用时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果然厉害啊。连数据手册都不看的????
    你看一下数据手册,STM32F103的外部晶振范围是:4~16 ...

额,外面实际接的是6M的,不是25M的

网友G:
后面用Flash loader demo测吧,电路比JTAG简单。

注意:
1. 芯片方向没有焊错吧。第一脚的位置!
2. 刚上电用的是片内晶振。

如果搞定了, 发师姐PP。否则,以后调啥啥不通。

网友H:
VBAT是不是也应该连接到V3.3,一般我是都连接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VBAT是不是也应该连接到V3.3,一般我是都连接上。

是的!

网友I:
BOOT1一般都是选择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 振荡器和复位电路再检查一下

查了,是单片机烧了,烧好几个了,目前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 注意复位和晶振电路 我以前也遇到过

是单片机烧了,烧好几个了,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后面用Flash loader demo测吧,电路比JTAG简单。

注意:

我去,这诅咒太狠了,想看PP,先得搞定了,我再去问问师姐给不给你们看:lol

楼主:
引用 网友H:
VBAT是不是也应该连接到V3.3,一般我是都连接上。

这个还真没注意,但现在是单片机烧了,哭

网友J:
估计是焊接时没注意防静电措施,另外别用手碰到芯片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焊接时没注意防静电措施,另外别用手碰到芯片管脚

怎么防静电?三个芯片都这样了,心疼啊

网友F:
关注问题的发展 目前矛盾是不是已经指向PCB的布线了啊? 哈哈

网友K:
先不接JTAG。测试电源是否正确。电流有多大。
把板卡上的芯片换到能工作的板子上。测试能不能工作。
对照datasheet看看原理图上的管脚有没有搞错。
还有就是要换一块pcb板卡。 有可能是板卡不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防静电?三个芯片都这样了,心疼啊

静电应该没这么厉害的,我亲手焊接过几个板子,都可以工作。
我的手静电很多的。

烧芯片可能:
1. PCB走线有问题。你拿空的PCB用万用表查下,看看管脚之间有没有短路。
2. 自己焊接的话,注意助焊剂的清洁。上电之前先量下有没有短路。
几十个管脚,静下心一会儿就测好了。

网友L:
焊接完,最好用放大镜看看有无短路的引脚,还有你焊完是不是不洗版 直接上电实验?有些助焊剂会有问题的,上电的同时看看芯片发热不

网友M:
1,现针对PCB裸板进行一次检验吧,先看看仿真器所有的线是不是与单片机短路了,其次检测一下那些短路的IO口,看看是在上电之后短路,还是在上点之前就短路了。
PS:三次都不成功,并且烧了三个片子,应该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2,手头有JILNK否,如果有,可以用SWD模式试一下。
3,帮助学姐要耐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问题的发展 目前矛盾是不是已经指向PCB的布线了啊? 哈哈

布线不好也能烧芯片?:L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先不接JTAG。测试电源是否正确。电流有多大。
把板卡上的芯片换到能工作的板子上。测试能不能工作。
对 ...

我去试试,先看空板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电应该没这么厉害的,我亲手焊接过几个板子,都可以工作。
我的手静电很多的。

好的,我先看空板子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焊接完,最好用放大镜看看有无短路的引脚,还有你焊完是不是不洗版 直接上电实验?有些助焊剂会有问题的, ...

只用了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M:
1,现针对PCB裸板进行一次检验吧,先看看仿真器所有的线是不是与单片机短路了,其次检测一下那些短路的IO口 ...

对,我先看空板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布线不好也能烧芯片?

我的意思是布线的时候有短路的地方 例如地网络的过孔放在的信号线上

网友H:
烙铁带电或身上静电所致。

网友N:
看了下都是什么回复啊!
我这边往死里恶搞芯片,也没见烧过。无聊的时候,什么带静电啊、手拿芯片啊,都玩过。没这么容易坏的。

你可以进行以下测试:
1)先检查线路板是否没有短路、断路问题?
2)直接搭建最小系统:只要焊接VBAT、VDD1~4、VSS1~4、VDDA、VSSA、BOOT0、外加仿真接口这几处,其余都悬空先!
3)给MCU供DC 3.3V。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再连不上我也帮不到你了。

网友O:
真正长见识了,怎么这么多情况都能烧了芯片啊?太恐怖了吧?

网友P:
我怎么感觉是你在设置32 的时候,没选择芯片类型啊,一般用103ZE,内存FLASH 512的。是用的Keil吧?

网友Q:
1.VBAT必须接到VCC上;
2.查查上电复位部分是否有虚焊;
3.查查JTAG口是否连接正确;
STM32默认使用的是内部振荡器,新单片机上去外部晶振肯定是不会起振的,所以振荡器部分出问题的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1.VBAT必须接到VCC上;
2.查查上电复位部分是否有虚焊;
3.查查JTAG口是否连接正确;

vbat不一定要接吧,我就不接,关键是他烧了片子,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R:
我去,发了两遍,这网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