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的输入可以直接输出么

楼主(2013-12-01):
Xilinx V5 FPGA,输入的信号可以不通过时钟采样的形式直接输出么,如果可以的话,这算是一种直连的方式么?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

那就算是输入输出端直接短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那就算是输入输出端直接短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算是输入输出端直接短接么?

可以理解为输入输出使用连接线直接连接,延时为线路上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输入输出使用连接线直接连接,延时为线路上的延时。

:handshake

网友C:
同意6樓

网友D:
比如输入为A,输出为B。我这样写和楼主是不是一个意思
module
(
  output B,
  input  A
);

assign B = A;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