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USB 接口摄像头合作

楼主(2013-12-01):
价格:12000 元

CMOS传感器和68013的硬件连接

传感器场同步 接到 68013 pin67  PA0/INT0#(中断管脚)

传感器的行同步连接到68013的SLWR(写使能),
传感器的PIXCLK 连接到68013的 IFCLK,也就是fifo的写时钟

上位机软件读USB数据
1  实现高速读取 1280*960@28/秒,保证每帧里不丢数据,配置稍好的机子不丢帧
2  要能实现帧同步,即上位机显示软件显示实时图像时,要知道帧头在哪里,最好实现每次读USB数据的时候,开始的数据是在场同步中断程序里插入的特定字符
3  实现上位机软件对CMOS成像器件的增益和曝光时间控制
4 USB驱动采用通用驱动,不采用UVC
5  我们提供对CMOS成像器件的配置代码(参考)
6  提供68013固件程序,或许需要修改
7  提供元器件 电路板,寻有过相关开发经验的人来接,没有成熟方案和思路的免谈

QQ:  2863601348

网友A:
你给的价钱只够硬件。。。。

网友B:
我自己有计划做一个USB工业图像采集卡,用于生产线产品识别用的。
用68013采集BYD的CMOS传感器,200万像素。
由于我们之前的项目都是68013的。驱动和应用软件都有现成的,只是需要改一下和CIS的接口就可以做。周期也不会很长,但由于其它项目的因素,一直拖着没能开工。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投一部分钱和我一起开发这个项目,知识产权归我自己,但你可以使用该技术方案生产产品(因为你给的钱太少了,我自己必须保留主动权),也可以找我们代工。
QQ386423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