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有关DSP的远程通信

楼主(2013-12-01):
关于本人所做的PC与DSP的远程通信,
1)DSP本身所带的232口与PC之间可正常通信,液晶屏按设定显示,DSP可按程序输出正确信号
2)为实现远程通信,引入485。具体过程为:PC接USB转485,其输出再接485转232的转换器,其232输出接至DSP的232口
此方法,两个转换器的TXD显示灯在发送指令是均闪烁,但DSP液晶屏无**确按设定显示,且不能按程序输出正确信号(dsp设定以确保为程控状态)
3)针对此情况,做以下实验,以检测是否为串口转换部分的问题:
在两台电脑之间,利用串口调试助手,相互间直接进行字符串的发送。1号机接USB转485,2号机接485转232后的232转USB。1号机所发送信息,2号机可接收,且两个转换器TXD灯闪烁。但是2号机所发送信息,1号机无法接收,其信息均在2号本机上可接受。考虑到实际用的过程中,为1号机发送信号,2号机模拟接收,(在实际操作中,DSP只接收不发送信号)故认为此串口转换部分无问题
4)采取另一种方法:利用USB转485,再利用485转TTL电平模块,将其输出接至DSP上232部分的SCITXD与SCIRXD。二者间通信依然如3)中所说。
5)同学有质疑说,可能是485转232中有一232芯片,而DSP的232后也有一个232芯片,而实际只需要一个232芯片。经本人逻辑推理,认为不成立。
6)DSP本身的供电问题,但是已采取供电为5V1A。但是,本身此DSP的开关按钮部分有点接触不良,不知是否影响。在实际实验中,232直接连时可行;且液晶屏能正确显示为程控。故排除DSP供电问题。可能是此DSP不可靠吧?!
7)本人已采取usb转232to485转换器,485to232转换器,再接另一电脑的新方法,在两台电脑间,依然可行,但是接在DSP的232口,依然没有效果
请问,与中间485的链接线有关系么,在两台电脑上使用串口调试,须将485的链接线交叉才可以通信的

网友A:
检查485总线电路,要注意232转485转换器的规格有多种,有的需要加偏置电阻即将总线的静态电平偏置为逻辑1,而有的则不用,具体的要看转换器的规格书。另外,有的485转换器需要方向控制,有的不需要,有的需要RTS、CTS的介入,有的则不需要,所以弄清楚你用的设备类型及其正确的用法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