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整个板的地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好纠结啊,恳请有经验的来指导下小弟我 !

楼主(2013-12-01):
整个板的地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好纠结啊,恳请有经验的来指导下小弟我! 就是我开关电源供电,那开关电源的地和驱动芯片,其他芯片地要怎么接好呢?

网友A:
没图你让人家怎么说呢。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进来,找颗LDO 或者DCDC 给系统 模电 数电IC 供电,
地用个0R 即可
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