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双缓冲同步传输

楼主(2013-12-01):
vi, ic, se, ST, TE
哪位兄弟做过stm32f10xx的双缓冲usb 同步传输帮忙看一下,我上位机读取的数据每两次中有一次的数据是错误的,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的原因还是硬件的原因?
hw_config.c
void USB_Interrupts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and configure the priority of the USB_LP IRQ 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configure the priority of the USB_HP IRQ 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HP_CAN1_T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stm32f10x_it.c
void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void)
{
  CTR_HP();
}
void EP2_INT_IN_CallbackProc(void)
{
         unsigned char readtest[256] = {0};
                     if(GetENDPOINT(ENDP2 & EP_DTOG_RX)
                 {
                         FreeUserBuffer(ENDP2, EP_DBUF_IN);
                         UserToPMABufferCopy(readtest, ENDP2_BUF0Addr, 256);
                                     SetEPDblBuf0Count(ENDP2, EP_DBUF_IN, 256);
                 }
                 else
                 {
                          FreeUserBuffer(ENDP2, EP_DBUF_IN);
                          UserToPMABufferCopy(readtest, ENDP2_BUF1Addr, 256);
                                      SetEPDblBuf1Count(ENDP2, EP_DBUF_IN, 256);
                 }
}

usb_conf.h
#define ENDP2_BUF0Addr (0xC0)
#define ENDP2_BUF1Addr (0x1D0)

usb_proc.c
void XXXX_Reset(void)
{//省略其他部分
   SetEPType(ENDP2, EP_ISOCHRONOUS);
    SetEPDblBuffAddr(ENDP2, ENDP2_BUF0Addr, ENDP2_BUF1Addr);
    SetEPDblBuffCount(ENDP2, EP_DBUF_IN, 256);
    ClearDTOG_RX(ENDP2);
    ClearDTOG_TX(ENDP2);
    ToggleDTOG_RX(ENDP2);
    SetEPRxStatus(ENDP2, EP_RX_DIS);
    SetEPTxStatus(ENDP2, EP_TX_VALID);
}
main.c
int main(void)
{//省略其他部分
while (1)
  {
     if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if(FALSE == bOnce)//为了进入IN中断回调函数,只调用一次
                 {
                  if(GetENDPOINT(ENDP2 & EP_DTOG_RX)
                         {
                                 FreeUserBuffer((ENDP2, EP_DBUF_IN);
                                 UserToPMABufferCopy(readtest, ENDP2_BUF0Addr, 256);
                     SetEPDblBuf0Count((ENDP2, EP_DBUF_IN, 256);
                         }
                         else
                         {
                                  FreeUserBuffer((ENDP2, EP_DBUF_IN);
                                  UserToPMABufferCopy(readtest, ENDP2_BUF1Addr, 256);
                     SetEPDblBuf1Count((ENDP2, EP_DBUF_IN, 256);
                         }
                         bOnce = TRUE;
                 }
         }
  }
}
usb_desc.c
/* endpoint */
        sizeof(usb_ep_desc_t),          /*bLength: Endpoint Descriptor size*/
    USB_DT_ENDPOINT, /*bDescriptorType:*/

    0x82,//*bEndpointAddress: Endpoint Address (IN)*/
    USB_EP_TYPE_ISOCHRONOUS,
    0x00,          /*wMaxPacketSize:256 Byte max wwz0327*/
    0x01,
    0x01,

楼主:
请做过usb同步传输的兄弟指点一下,多谢!

楼主:
usb_conf.h
#define ENDP2_BUF0Addr (0xC0)
#define ENDP2_BUF1Addr (0x1D0)
我把maxpacketsize改成了128,还是会出现错误的:
usb_conf.h
#define ENDP2_BUF0Addr (0xC0)
#define ENDP2_BUF1Addr (0x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