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想用DSP28335输出正选波,选用DA芯片

楼主(2013-12-01):
      想用DSP28335输出频率幅值相位可调的正选波,麻烦各位有经验的大神推荐个DA转换芯片,至少有8路电压输出。
   若要输出的是可调电流又该怎么办呢?麻烦大家给个意见,谢谢了!!!

网友A:
8路输出的没有看到过
四路输出的可以考虑DA7724
如果要输出可调的电流  也可以用数字量控制DA输出的电压
然后通过MOS管构成电流源   再去控制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路输出的没有看到过
四路输出的可以考虑DA7724
如果要输出可调的电流  也可以用数字量控制DA输出的电压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