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利用cpld扩展ARM的I/o口

楼主(2013-12-01):
如何利用cpld扩展ARM的I/O口,求图和程序

网友A:
用什么方式?这个也要看具体应用,我常用的方式是总线读写IO的方式,缺点就是线多,不过我的应用一般都会用到总线,所以这个缺点对我来说就不是缺点
你也可以串转并,最简单的就是类似164这种移位寄存器,当然复杂的就可以实现I2c、SPi,UART转IO,或者自定义的实现方式

楼主:
非常感谢你,总线读写IO的方式能否详细讲讲,有图吗

网友B:
总线读写IO无非是地址数据,但是占用的CPLD端口很多,还是用SPI或者I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