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PA1已经设置成输入模式,如果想判断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句话怎么写呢/

楼主(2013-12-01):
STM32的PA1已经设置成输入模式,如果想判断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这句话怎么写呢?新手,谢谢前辈了.

网友A:
#define CHECK_HIGH_PA1()     ((GPIOA->IDR & (1<<1)) != 0)

楼主:
#define CHECK_HIGH_PA1()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ine CHECK_HIGH_PA1()     这是什么意思?

是宏函数

楼主:
哦 谢谢啊 还是不太懂  我就用了while(GPIOA->IDR & GPIO_Pin_1)   你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