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波形下降沿为什么有过冲。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2-01):
一个已经搞了快一个月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
CAN通信,线缆长度大约4m,总线上挂了4台机器,通信速率1M,用示波器测试其中一台机器上CAN芯片差分引脚波形,展开波形后发现下降沿下降到低电平后又上去了,见附件波形,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把通信线双绞后,过冲会小一点,但依然会存在,怎么才能去掉这个过冲呢?

网友A:
信号反射,总线两端加终端匹配电阻。

网友B:
你终端电阻加没?
加了多大的终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反射,总线两端加终端匹配电阻。

这个测试波形已经分别在终端加了120欧姆匹配电阻

网友A:
你的连接方式是T型还是L型?前者会引起信号反射,要注意避免。另外还有线缆本身的参数问题,120欧匹配电阻是针对常规双绞线的,你用的通讯速率较高,对线缆的分布参数比较敏感。

网友C:
有没有加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D(2015-06-29):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只有下降沿才会有振荡,去掉保护器件共模滤波器就没有了!

楼主(2015-09-06):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但只有下降沿才会有振荡,去掉保护器件共模滤波器就没有了!
...

好久没有来21ic了。
我的问题其实和波形无关,当时通信速率是1M,有时会通信不上,所以才看的差分信号波形。
后来发现是因为我在CAN的接收和发送端加了光耦到时延时太大引起的。
如果通信正常,其实可以不用太关注波形,毕竟是数字信号,有抖动也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