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图有真相,求大神指点。头疼一个月了

楼主(2013-12-01):
一个已经搞了快一个月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求大神指点
CAN通信,线缆长度大约4m,总线上挂了4台机器,通信速率1M,用示波器同时测试其中两台机器上CAN芯片差分引脚波形,其中一台展开波形后发现下降沿下降到低电平后又上去了,见附件绿色波形,另一台波形直接下降到低电平,见黄色波形。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把通信线双绞后,过冲会小一点,但依然会存在,怎么才能去掉这个过冲呢?

网友A:
帮你顶一个吧。

网友B:
应该是干扰。你尝试把线弄短了做测试看看。这个我有弄过17个节点的。。表示干扰略大。。后改光钎通信OK了。。不过我这是高压大电流场合。。

网友B:
另外。。示波器ms是TK30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示波器ms是TK3000吧。。。

示波器是:DPO3014,
是的,我把线缩短大概只有10几厘米,那个过冲就很小了,但是实际需要4m的线啊。所以还得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我把所有能想到的电容都去了,还是不行。
另外我们现在做的是三代产品,一代二代一直这么用,我测了下波形都挺好的。明天还得继续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个吧。

多谢黄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DPO3014,
是的,我把线缩短大概只有10几厘米,那个过冲就很小了,但是实际需要4m的线啊。所以 ...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线的感性较强,我建议您把电容加大试试~ 然后保证测试时候电线尽可能的直

网友D:
应该是传输线反射的问题。
发送端串联50~120欧姆电阻。用以太网线来做通讯电缆,质量又好又便宜

网友E:
CANH CANL 对CAN 地并联1nF/1KV  另外你用的驱动IC是那颗?有无做隔离?

网友F:
:lol 这次他们做了个10M的OBD线 不知道效果咋样,里面也有CAN的!

网友G:
CANH CANL之间应加两个120欧姆的电阻并联;
可以将波特率改为500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NH CANL之间应加两个120欧姆的电阻并联;
可以将波特率改为500K试试;

已经并联了两个120欧姆电阻,500K,需要改下程序。可以试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CANH CANL 对CAN 地并联1nF/1KV  另外你用的驱动IC是那颗?有无做隔离?

芯片:PCA82C251T,CAN,5V,1Mbps,SOP8
两端都通过光耦隔离,光耦速度是10M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线的感性较强,我建议您把电容加大试试~ 然后保证测试时候电线尽可能的直 ...

在差分信号间加20P、33P、68P都试过,加上后波形下降沿会抖动,但是没有分别在H、L对地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传输线反射的问题。
发送端串联50~120欧姆电阻。用以太网线来做通讯电缆,质量又好又便宜 ...

并联了2个120欧姆电阻,我把线缆改成网线也做过实验,没效果。

网友H:
你可以在can控制器与收发器之间加一个100欧姆左右的电阻(发送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是:DPO3014,
是的,我把线缩短大概只有10几厘米,那个过冲就很小了,但是实际需要4m的线啊。所以 ...

线间是否存在较大耦合电容呢,别用屏蔽线。就普通双绞OK。

网友I:
这明显是输出端对容性负载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用电流反馈运放作驱动,用全差分运放比较合适.

网友G:
这是我现在用的,波特率500K,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607128-1-1.html
我用F28030写的,上面是程序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并联了2个120欧姆电阻,我把线缆改成网线也做过实验,没效果。

应该在发送端串联电阻。在接收端并联电阻可能帮助不大。
改波特率没有什么帮助。波特率降低,只是让上升沿每秒出现的次数降低,但不能改善上升沿的波形。

网友F:
是不是板子布线的原因呢?

网友F:
或者减少总线上挂的机器数量,有无改善?

网友F:
:) 可用TJA1050 替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或者减少总线上挂的机器数量,有无改善?

只带了一台机器还是不行,现在怀疑是共模电压导致,在差分线对地分别放一个470Pf的电容,波形变好了,但是这个电容有点大,推荐值要求小于33pf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bbs.21ic.com/icview-607128-1-1.html
我用F28030写的,上面是程序代码

谢谢,这个可能和软件关系不大。还是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我现在用的,波特率500K,希望对你有用!

我的电路跟你基本相同,设计时CANH,CANL对地没有加电容,后来我试验加470PF电容,波形有改善,但是这个电容太大了,datasheet推荐值小于33pf,但是我改成22pf测试波形,还是很烂。还在寻找原因中,怀疑是共模电压导致的。不知道你的R278是多大,120欧姆吗?如果没有5.1欧姆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间是否存在较大耦合电容呢,别用屏蔽线。就普通双绞OK。

目前线缆是带屏蔽,已经要求线缆厂家双绞,等线缆回来再试下,现在怀疑是共模电压导致,正在实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明显是输出端对容性负载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用电流反馈运放作驱动,用全差分运放比较合适. ...

我在终端人为加入470pf电容波形就变好了。但是这个电容太大了,改小了波形就会变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终端人为加入470pf电容波形就变好了。但是这个电容太大了,改小了波形就会变烂。 ...

你试了n种办法,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试发送端串联电阻。

网友J:
用光纤收发器,电缆改光缆。抗干扰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了n种办法,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试发送端串联电阻。

串联并联电阻都试过了。在两个终端各并联了一个120欧姆电阻,在差分线上串过40欧姆、10欧姆、5欧姆、3欧姆电阻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试了n种办法,不明白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试发送端串联电阻。

你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直又连续搞了几天了,还是不行,目前知道,差分信号高对GND和差分信号低对GND的共模电压不想等,导致两个信号相减时就会出现振荡,但是怎么消除,试了很多方法,实际上还是不明白出现振荡的具体原因是哪里导致的,只是在来回的试。

网友K:
我觉得你应该重点检查线路板上的pcb布线。包括地线和差分线的布线还有连接器有问题没有。

网友L:
你把can输出地全连起来,减少共模电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