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系列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3-12-01):
请问大家STM8S除了ST_link,和PC串口,还有什么方式下载程序啊,看了那个UM0560,说SPI 也可以,不过不知道怎么做,是不是现在的BOOTLOAD的版本还不支持啊,望大神解答,小弟先谢了,嘻嘻

网友A:
spi的没见过。主要用在存储卡应用上一般。感觉ST——link就好了。还可以在线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的没见过。主要用在存储卡应用上一般。感觉ST——link就好了。还可以在线调试 ...

恩恩,谢谢

网友B:
推荐 STLINK,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 STLINK,简单省事

恩恩,确实,嘻嘻,不过就是想搞下他的IAP,嘻嘻,能不能提供一下思路该怎么做啊,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