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STM32的ADC采集0到48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3-12-01):
如何用STM32的ADC采集0到48V的直流电压?目前想到的方法是进行电阻分压,将要采集的大电压分压转化为STM32可以接受的小电压信号,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求指教啊另外如何实现1%的精度呢?

网友A:
小儿科  运放  分压 都可以 但是对电阻要求比较高 可以加个校准程序 加个参考电压  足以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都是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