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如何提高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这个参数

楼主(2013-12-01):
(无正文)

网友A:
用仪放的输入架构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仪放的输入架构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

仪放怎么能提高共模抑制比?
仪放的目的是使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很大。

提高共模抑制比,首先要提高电路的对称性,然后对交直流信号分析,一般要提高恒流源的输出阻抗,查分放大电路也用恒流源作为有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放怎么能提高共模抑制比?
仪放的目的是使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很大。

现在用MOS管做的恒流源,那如何提高恒流源的输出阻抗呢?与所选的管芯的哪个参数有关呢?另外失调电压会不会影响到共模抑制比的测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仪放怎么能提高共模抑制比?
仪放的目的是使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很大。

仪放的优点之一就是具有非常高的共模抑制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放的优点之一就是具有非常高的共模抑制比!

仪放的输入构架是什么样的呢?也是差分输入么?哪里有改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仪放的优点之一就是具有非常高的共模抑制比!

你这么**,那你说下,他怎么就高了?

仪表放大器不过就是用三个运放组成一个倍数可调的运放罢了。哪里会提高共模抑制比?

网友A:
自己翻翻书吧,童诗白的<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二版是在420~423页,里面有详细的分析计算。
如果你要认为他的分析是错误的,那没招了,我学的是这一版,愿听你给出详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放怎么能提高共模抑制比?
仪放的目的是使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正负输入端的输入阻抗都很大。

如何提高恒流源的输出阻抗呢?有什么方法么?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提高恒流源的输出阻抗呢?有什么方法么?请赐教

MOS管我不熟悉,BJT的用威尔逊恒流源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我不熟悉,BJT的用威尔逊恒流源可以提高。

哦,学习学习

网友C:
要重新画板吗?如果重新画板的话,直接用仪放,yanwen217说的很多,仪放之所以能提高共模抑制比,就是因为它的对称性。

楼主最好补习一下基础知识,模电有讲到这些的。

重新画板的话,一定要用差分走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么**,那你说下,他怎么就高了?

仪表放大器不过就是用三个运放组成一个倍数可调的运放罢了。哪里 ...

因为它的对称性,随便去网上找一个仪表放大器的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重新画板吗?如果重新画板的话,直接用仪放,yanwen217说的很多,仪放之所以能提高共模抑制比,就是因为 ...

其实我现在是在做这个芯片,而不是搭PCB板,芯片级电路情况下用场效应管和三极管搭起来实现的,所以没法用现成的仪用放大器

楼主:
现在通过调整前级差分电路的对称性共模抑制比稍有提高,另外横流源选用不同的管芯好像也对共模抑制比有较大的影响,不知道是不是恒流源的等效电阻大小不同而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