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主从机通信不成功

楼主(2013-12-0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可以通讯一次,之后不能再通讯说明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通讯一次,之后不能再通讯说明是程序问题。

嗯,我再看看

楼主:
总结一下,没加偏执电阻,程序太长,程序大大的改动了一下,加了偏执电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