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IFO高速写低速读的问题

楼主(2013-12-01):
(无正文)

网友A:
1,读写数据位宽一样吗?
2,写使能应该间隔比较长,(可能用于那种出现数据了马上写下来的情况,不是一直写)
3,如果不是以上类似情况,肯定溢出

网友B:
开大一些的。

网友B:
如果你的fifo是不停的写的话,那你的后面的处理器就需要更换了。

网友C:
一定要不停的写,肯定一处,如果不是判空满标准再决定是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