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逆变器,一个有点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3-12-02):
LZ还在读书,纯菜鸟,勿喷。:lol
我想做一个单相220V工频输入,三相220v输出,控制永磁同步电机。
电路大概是这样的

没加电感,仿真出来大概是这样的。

现在问题是:如果忽略IGBT导通压降,逆变出来电压峰值大概是上面IGBT导通时E端口电平(A点导通电平)乘以2/3。IGBT导通GE需要一个压差。如果我需要逆变出220V交流电压,峰值380V。这么算,B点导通时,PWM的电平需要升高到五百多V。。。我要怎么做?把A点电压拉倒570v,把B点导通时电压拉倒580v?

网友A:
220升压到380需要(大功率):1提高直流母线电压;2、逆变后变压器升压两种方法

网友B:
220输入,峰值1.4*220,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升压到380需要(大功率):1提高直流母线电压;2、逆变后变压器升压两种方法 ...

感谢回复,……我还是觉得逆变后升压比较容易实现 而且安全 不会不小心电死: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输入,峰值1.4*220,没看懂。。

就是,我认为貌似要逆变出220V的交流电压,上排三个IGBT导通时候G极电平大概要600V,GE级有个几伏的压差。我觉得比较棘手(难道是我想错了?)我查了一下IGBT驱动芯片的电压是15V。

网友C:
驱动需要隔离或者自举;

网友C:
你这仿真的什么啊 怎么看是三电平。。。

网友D(点评):
这哪是三电平啊!那些二极管就是IGBT的反并联二极管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我认为貌似要逆变出220V的交流电压,上排三个IGBT导通时候G极电平大概要600V,GE级有个几伏的压差 ...

逆变出220v只要是220输入就ok了。你说的应该是CE间的导通压降吧?几v而已,再说输出的电压可以有偏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出220v只要是220输入就ok了。你说的应该是CE间的导通压降吧?几v而已,再说输出的电压可以有偏差的! ...

这样的,比如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把输入设置成220V直流,15V的PWM驱动IGBT,结果仿真的结果是:逆变出来只有几伏,上排的IGBT管分压近200V。……后来我想了一下,觉得逆变出来的电压应该是上排IGBT导通时,E级的电平乘以2/3(忽略下排的导通压降)。GE间必须有压差才能导通,所以G级的电平也必须高(比如G级510V,E级500V,然后你变出来峰值大概就有500*2/3了)结果仿真的结果大致也是这样。。。所以。。:lol……我是纯菜鸟,如果错了。。勿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比如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把输入设置成220V直流,15V的PWM驱动IGBT,结果仿真的结果是:逆变 ...

你好好想想,要是这样,你15v的pwm还能驱动么?。。有兴趣自己看看S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想想,要是这样,你15v的pwm还能驱动么?。。有兴趣自己看看SPWM

仿真的时候 直接用180V的PWM 驱动,然后电压就上去了(180VPWM驱动的时候,测量了一下GE导通时电压5V左右)。逆变出来峰值大概是110V左右……因为没动手做,所以,只好相信仿真结果了。。。。。小白 见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 直接用180V的PWM 驱动,然后电压就上去了(180VPWM驱动的时候,测量了一下GE导通时电压5V左右 ...

驱动GE电压由隔离电源单独供电,说白了,Ue增大,Ug增大!

网友E:
中乐影音视听室装修12点攻略及注意事项

网友D:
IGBT驱动栅极要用隔离电源,+15V, -9V
不知道你说的220V永磁电机是指线电压还是相电压,不管是那种,母线电压都不够,需要先升压。
不建议交流侧加升压变压器

楼主:
@luofeng2g  IGBT的驱动电路是用“隔离电源”供电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IGBT驱动栅极要用隔离电源,+15V, -9V
不知道你说的220V永磁电机是指线电压还是相电压,不管是那种,母线电 ...

感谢 用boost升压可行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 用boost升压可行否

可以,要是嫌麻烦,也可以用变压器,再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