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SVPWM的?

楼主(2013-12-0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用正弦波做的   看看波形那部分有失真  就将正弦波对应的数据修改一下

楼主:
程序中是用直接运算的,并没有调用数表之类的,方法在STM32 和28335中都实验过,波形都有失真,现在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中是用直接运算的,并没有调用数表之类的,方法在STM32 和28335中都实验过,波形都有失真,现在不知道 ...

输出后的滤波器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滤波方面确实有点问题,现在可以出来近乎标准正弦波,只是幅度方面有问题,5V直流,输出峰峰值最大只有几百毫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