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C-DC降压芯片产生负电源的电路

楼主(2013-12-02):
(无正文)

楼主:
电路如下图:

网友A:
AP1509和LM2576原理差不多,你可以参考LM2576的资料
1509的频率高150khz,2576的频率低52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1509和LM2576原理差不多,你可以参考LM2576的资料
1509的频率高150khz,2576的频率低52khz。 ...

LM2576价格太贵,还不知道5块钱能不能买到。具有这样输出能力的负电源芯片也不便宜,所以想出这个电路。

网友B:
对于buck regulator,用下面的结构会更可靠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LM2576价格太贵,还不知道5块钱能不能买到。具有这样输出能力的负电源芯片也不便宜,所以想出这个电路。 ...

1509我用过,1000片的量才9毛钱,SO8封装的,LM2576是插件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buck regulator,用下面的结构会更可靠一些

你电路中使用普通稳压二极管是不行的,电压不准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电路中使用普通稳压二极管是不行的,电压不准确。

谢提醒,我忽略了。普通二极管会影响转换效率,但不会影响电压准确度。

上面这个回复理解有误,看下面。

我的图中方框里面表示的是一个buck类型的开关控制器,比如你用的AP1509,里面的运放、三极管、稳压管只是功能示意。重点是AP1509的接地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提醒,我忽略了。普通二极管会影响转换效率,但不会影响电压准确度。

上面这个回复理解有误,看下面。 ...

你这没考虑初始状态,电路根本就没法启动工作。芯片的地接到负电源上,刚开始是没有电的,上电瞬间,芯片的地输出电流,经过取样电阻流回Vin的地,芯片的地电压为正,FB引脚电压比芯片的地电压还低;如果取样电阻比较大,则芯片的地电压就很高,芯片没有工作;就算芯片能工作了,它把MOS管打开,电流经过MOS管和电感到Vin的地,不管流多大多久的,直到把器件都烧坏了,也不会造成Vin的地电压发生变化;FB根据取不到变化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没考虑初始状态,电路根本就没法启动工作。芯片的地接到负电源上,刚开始是没有电的,上电瞬间,芯片 ...

有闲功夫的时候,不妨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启动,多知道一种可能性没坏处。

网友C:
试试呗,自己多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呗,自己多研究研究

试过了,行不通,一上电就短路,芯片控制原理上不支持这么做。上电瞬间,芯片把内部MOS管打开,给电感充电,但芯片检测不到FB电压逐渐增大,就一直打开MOS管,直到电流达到最大,芯片进入保护状态,关闭MOS管;电感通过二极管续流,由于二极管正极没有接地,导致FB脚的电压向负压增大,FB脚内部保护二极管导通,限制FB电压继续向负压增大。芯片输出的电能绝大多数被芯片本身消耗掉,芯片温度急剧上升,芯片过热损坏。

楼主:
做负电源还是的使用专用的控制芯片才行通,想通过使用DC-DC降压芯片降低成本的方法行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行不通,一上电就短路,芯片控制原理上不支持这么做。上电瞬间,芯片把内部MOS管打开,给电感充 ...

电感的后面对电源正对芯片地都有电容,启动时并不是只通过两个取样电阻提供芯片的电源回路。启动的条件和芯片耗电、电容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行不通,一上电就短路,芯片控制原理上不支持这么做。上电瞬间,芯片把内部MOS管打开,给电感充 ...

这个分析是不对的,你想想,BUCK电源的工作过程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没事了呢。电容和电感要配合好,你这个电路,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行的原因绝不是你分析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的后面对电源正对芯片地都有电容,启动时并不是只通过两个取样电阻提供芯片的电源回路。启动的条件和 ...

是的。启动的条件和芯片耗电、电容大小都有关系,当然跟FB引脚电压也有关系。芯片第一次打开MOS管后,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等到电流达到最大值才关闭MOS管。具体是达到什么条件后才关闭MOS管,估计每种不同的IC都有些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分析是不对的,你想想,BUCK电源的工作过程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没事了呢。电容和电感要配合好,你这 ...

原理上可行,可做负电源的芯片和做降压用的芯片,它们的启动条件不一样,用于降压的芯片不适合做负电源。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行不通,一上电就短路,芯片控制原理上不支持这么做。上电瞬间,芯片把内部MOS管打开,给电感充 ...

写错了,是SW引脚内部有保护二极管,即衔位二极管,保护芯片不被高压击穿。这个二极管保证外部二极管虚焊时芯片也不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分析是不对的,你想想,BUCK电源的工作过程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没事了呢。电容和电感要配合好,你这 ...

还有保护机制也有些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