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 SE原理图中Port 长度不能自定义修改,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12-02):
在用Protel 99 SE画原理图时,线路 Port  图标长度只能随着字符的长度自动调整,导致多个Port 长度不一样,有点丑,为何不能自己手动修改?请高手指点, 用鼠标拉不动,属性里面也修改不了

谢谢!

网友A:
不清楚具体问题!上个图直观表示下!

网友B:
点击一端,拉长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击一端,拉长即可

dxp可以拉!
99se也能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xp可以拉!
99se也能拉吗???

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我这试了下没有rt这快捷!

楼主:
问题补充:用鼠标拖了没用,属性设置里面也改不了

网友A:
你可以改下lenath试试

楼主:
改了Length后,点确定,长度还是不变,再打开属性查看长度又回到原先的值了!
实在不行,只好将就了

网友C:
可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