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下两块电池之间充电电路该怎么设计。

楼主(2013-12-02):
请教下,现在有两块电池,都是48V的。想设计电路,就是如果一个电池比另一个电池低,且超过1V,那么高电压 的电池就对低电压的电池进行充电。请教下这个怎么设计。:)谢谢。

网友A:
这是啥情况啊~~~

楼主:
就是两个电源根据电压相互充电

网友A:
既然电压一样,就直接并在一起就可以了呀。这是两路互补的么?

网友B:
两块电池电压不一样,并联在一起,电压低的那一个电池就等于是负载,电压高的那块电池自然会对它充电啊

楼主:
但是我需要那路高的电压对板子供电 ,就是说高电压即对低电压充电,又要以高电压对板子供电。这个直接并联,对板子供电的电压会是多少

楼主:
直接并联会不会电流很大啊 ?  我的电压是48V

网友C:
尝试两块电池之间用两个二极管连接,二极管的管压降有0.7V,和你所说的1V比较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