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公司有款老产品用的ST10,替换为MSP430要注意什么,请指教

楼主(2013-12-02):
公司的一款老产品,现在更新了一下准备继续开卖

但是里面有款ST10系列的老单片机已经停产了,由于各种原因只能替换为MSP430系列的单片机

请高手指教一下都需要注意些什么,主要是硬件方面, 软件是要重新编写的, 谢谢了!

网友A:
也没啥主意的
读懂原来的原理图,
删除原ST10 加上MSP430即可
有变化的也许是单片机的电压,原先5V。430可以3.3V

网友B:
直接按功能重新设计呗,以前能用的就用

网友C:
硬件, 电源可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电源变化会引起很多设计修改, ADC 基准和换算, 运放的参数等变化.
单片机外设功能的变化也会引起很多设计变化. 具体要看外设功能来考虑软硬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