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几个参数

楼主(2013-12-02):
其中有个参数是Throughput Rate,还有一个参数Full Power BW,按照个人理解,前一个是输出速率,但是后一个呢?
还有选用AD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数是采样速率,而采样速率是大于Throughput Rate的,对吧?

网友A:
1.Throughput Rate输出速率,转换速率,单位时间内AD转换的次数
2.Full Power BW模拟输入带宽。指当输出信号幅度降低3 dB 时的输入信号频率点,一般采样速率越高,全功率输入带宽就越宽。一般的放大器,小信号和满幅输出时的带宽是不一样的,小信号时的带宽要大于满幅时的带宽。
3.应该是转换的时间要大于采样的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hroughput Rate输出速率,转换速率,单位时间内AD转换的次数
2.Full Power BW模拟输入带宽。指当输出信 ...

原来Throughput Rate就是转换速率啊,那就应该是采样速率小于转换速率了。

楼主:
又查了一下,T-put rate和sample rate一般都可以叫采样率。
因为,通常情况下,采样速度和数据的输出速度是一致的。如果一定要严格区分,T-put rate叫输出率。sample rate叫采样率。区分它们的原因就在于sigma delta类型ADC中,使用过采样,所以采样速度(sample rate)会大于输出速度(T-put rate)。
一般,我们在说sigma delta ADC采样率的时候都是关系ADC输出数据的速度,也就是说,我们考虑的都是T-put rate。

楼主:
Full Power BW绝大多数都是大于另外两个参数,极个别除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Throughput Rate就是转换速率啊,那就应该是采样速率小于转换速率了。

采样速率大于转换速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