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M交流信号衰减电路设计

楼主(2013-12-02):
请问我这个电路为什么频率做不上去,在800K左右衰减倍数还可以,增加频率就不行了,补偿电容C1—C10取多少合才能保证在5M以下按照电阻配比衰减。求指导,求解答。谢谢!!!

网友A:
所需电容值,与你用的电阻的体积也有关系。信号时正弦波还是什么呢?

楼主:
输入信号为10mV-pp正弦信号。电阻取贴片的好还是直插的碳膜电阻好?我电路上用的都是贴片的元件。

网友A:
贴片好一些,直插的有引线电感。

楼主:
可是频带做不上去,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