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3-12-02):
(无正文)

网友A:
1.0uF 安规X2电容

楼主:
难道1.0K是表示1.0UF??
第二行的字母什么意思??

网友B:
1.0K 应该是 1000pF 吧

网友C:
安规X电容,并在L N之间

网友D:
AD/DC上使用的,X型与Y型电容,这个是X型电容。

X型电容用于滤掉差模信号,Y型电容用于滤掉共模信号。

网友E:
K可能是表示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