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将“空白程序段用goto $(原地踏步)填满”

楼主(2013-12-02):
请教怎样将PIC24中“空白程序段用goto $(原地踏步)填满”?
谢谢!

楼主:
GOOGLE后找到一条
“PIC 软件陷阱是如何设置:
只要写一条FILL (GOTO $),(PROGRAMMESIZE-$)就可以了;

实际编译时出错:GOTO未定义!

楼主:
将 GOTO大写改小写后  "FILL(goto $),(PROGRAMMESIZE-$);"编译
../src/main.c:369:10: error: expected expression before 'goto'

网友A:
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 GOTO大写改小写后  "FILL(goto $),(PROGRAMMESIZE-$);"编译
../src/main.c:369:10: error: expected exp ...

楼主的签名不错,呵呵

网友C:
goto 是汇编里用的,在C里用还得定义一下

网友D:
基本没啥太大意义。

网友E:
可以把机器码查出来,用下载软件填充,但是对软件稳定性来说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