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最近搞版主申请?,请说下遇见过的51与STM编译器区别

楼主(2013-12-02):
我已经知道两个

51的 unsignedint  是16bit
STM 的是32bit
------------------------
51在中断服务程序 定时变量不加static 也会自动分配固定内存
而STM是临时变量
---------------------
还有就是默认的强制类型转换
   uint16_t a = 0x10;
   uint16_t b = 0x12;
   uint16_t c = 0x01;
   if ((a - b) > c) {
    a = a;//51能进入到这里,STM不能
   }
请大家补充

楼主:
关系到程序移植,没人?

网友A:
int 在51 是 16位, 到 ARM 是 32 位, 其实这是编译器问题.
x86里, C 的 int 也是16位, win32 里也是 32 位了.

51 的局部变量会分配固定内存, 则完全是 Keil C51 的编译器优化算法. 因为 51 的内存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在51 是 16位, 到 ARM 是 32 位, 其实这是编译器问题.
x86里, C 的 int 也是16位, win32 里也是 32 位 ...

请问airwill碰见过别的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在51 是 16位, 到 ARM 是 32 位, 其实这是编译器问题.
x86里, C 的 int 也是16位, win32 里也是 32 位 ...

还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t 在51 是 16位, 到 ARM 是 32 位, 其实这是编译器问题.
x86里, C 的 int 也是16位, win32 里也是 32 位 ...

关于内存分配这一点,见过一篇介绍的**,结论是固定分配和在栈上分配相比,并不能减少内存占用。51编译器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51的指令体系无法有效的支持对栈上变量的寻址。

网友C:
51编译器是弓箭,ARM编译器是火铳。
要是谁发明自动编码的编译器,就是机枪了

网友D:
就懂这点**毛还以为自己拿什么令箭了,撸主太搞笑了。

你知道啥? 有什么风就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编译器是弓箭,ARM编译器是火铳。
要是谁发明自动编码的编译器,就是机枪了 ...

区别?
大神说两句
区别 有哪些?

网友E:
这叫区别,一个32位和单片机的比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