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的问题

楼主(2013-12-02):
   各位大虾们,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公司在用stm8003f3做东西,用到了adc。配置什么的我都弄完了,测试也可以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我把adc转化的得到的值直接打印出来是可以的且值是对的,但是如果我吧adc转化出来的值先经过除法,比如除以4,那么打印出来的值会一直在变化。adc转化的值做乘法再通过uart打印也是可以的。难道stm8s003f3不支持除法?请各位大虾发表下意见!

网友A:
你应该把详细代码或者ADC的配置贴出来,不然别人没法回答你

网友B:
没用过STM8 , 理论上讲,即使单片机不支持除法指令,编译器也应该能给转换成对应除法的相应指令。
可以仿真看一下,输出的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C:
理论上   这个思路是对的   不过   具体哪里除了   问题  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是变量在内存中的地址顺序搞错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