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问题

楼主(2013-12-02):
(无正文)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关掉中断试试

网友B:
1.你怎么知道IO口在变化了?是不停的变化还是变化一次?
2.可能IO相关寄存器配置问题,如果是悬浮状态IO状态就是不稳定的
3.如果让IO口在稳定的状态,上拉或下拉即可。
(个人愚见,随便说说)

网友C:
io口的初始化 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呢
关掉中断试试

哥,好像是定时器T0中断造成的,关掉T0中断就好了,可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怎么知道IO口在变化了?是不停的变化还是变化一次?
2.可能IO相关寄存器配置问题,如果是悬浮状态IO状 ...

是程序运行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偶尔出现某个IO口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程序运行到某一特定的地方偶尔出现某个IO口异常

最好贴相关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好像是定时器T0中断造成的,关掉T0中断就好了,可是为什么呢?

T0中断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呗

网友D:
是不是在T0中断服务程序里对IO口进行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0中断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呗

关键这个直接或间接想不通啊,中断中又没操作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T0中断服务程序里对IO口进行操作了?

木有,有我就不会这么郁闷了:dizz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木有,有我就不会这么郁闷了

调试啊
这有什么办法呢

都说了,可能是间接影响了,比如设置了什么标志,其它地方依据标志而修改了,
也有可能是外设IO,自动修改了

网友D:
那把T0的程序别一下关完。一半一半的屏掉,看哪条语句影响了

网友E:
  程序没有影响就是硬件了,要么先看看单独I/O口是否有变化

网友F:
基本肯定100%是程序问题。
任何一款可以批量市售的MCU,不操作IO或跟IO相关的功能,是不会输出信号的。

网友G:
是不是看门狗啊。。。

楼主:
哎,眼不够尖,中断里隐藏操作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