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速电路设计:分析了一块多层板后的感悟

楼主(2013-12-02):
善于学习,学会分享,欢迎指正。
十层板 层叠结构:   上面有FPGA  DSP  CPLD、 ARM  蛮复杂的
、板子不是我画的,我分析了下它的布线技巧,有些感悟,写下来跟大家分享下:
1.顶层和底层基本不走信号线,基本上用来扇出器件的引脚后,立即打过孔到中间层去走。一些不关键的信号线,可以在这两层走走,但是很少。
   原因:顶层和底层的阻抗不容易控制。高速信号线在这两层走的话,也不利于EMC。
2.电源线: 几乎全部是用粗的铜皮做连接。
   原因:这样做的好处无疑是有利于大电流流过。我们通常是画线的,这样虽然容易布线,效果没有铜皮来的好。
3.从DAC 到FPGA的数据线(单端):
   为了等长,有的走了蛇形线,除了在走线起始位置处为了扇出而打的过孔外,全程都没有打过孔,有利于信号完整性的保持。
4.从DAC 到FPGA的时钟线(差分)
   严格等长和对称
5. 电源平面。
   有两个电源平面。电源种类太多,5\3.3\2.5\1.4\1.8\1V 、 有一个平面做了分割,分割的技巧是 根据某个IC主要是哪个电源供电,就分一大片铜皮作为该电源。直接从电源引脚扇出过孔打到该电源平面的相应区域上。另一个平面基本保持完整的3.3V。
6.地平面。
  板上有模拟地和数字地,在两个地平面上都做了分割。但是,由于模拟地出自四片DAC,在布局的时候把它们布到了板子的边缘,这样AGND 只占了一小部分,DGND占据板子的绝大部分。因此,地平面的完整性保持的很好。而且没有任何信号线,跨越这两个分割平面。

7. 关于多层板中,有了专用的地平面,那么顶层和底层中 还需要铺地吗?
  在这个板子中是铺了的。通过过孔和下面的地平面相连接。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信号回流,另一方也为了美观。我看过一些人说不必铺地,始终有所怀疑。因为我见过的四层板、六层板,顶层和底层都是铺地了的。
8. 中间的信号层,只允许走信号线吗?能不能走电源线和地线呢?
   可以。信号层中可以有GND的铜皮,也可以有电源的铜皮。但是电源层和地层中就不要走信号线了。
9. 关于阻抗匹配的计算。
     这是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做阻抗匹配,最近看了王剑宇的一本《高速电路设计实践》,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1)哪些线需要做阻抗匹配?
            信号上升沿变化很快,而信号线又比较长,满足高速信号的定义(随便哪本高速电路的书籍都能找到)就要考虑给传输线做阻抗匹配。
  单端信号一般做50欧姆,差分信号有做90欧姆的。一些很短的线或者速度不是很快的线不必做阻抗匹配。
      (2)怎么做阻抗匹配?
             首先确定好叠层结构后,向线路板厂商,要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包括:绿油的介电常数,PP片的厚度、铜线的厚度、板材的介电常数。

剩下的交给阻抗匹配工具软件如  SI 9000,去计算就行了。 单端信号线我们一般是得到在以多宽的信号线去画的时候,正好是传输线阻抗为50欧姆。
差分信号线,我们除了考虑信号线的宽度外,还会得到,差分线之间的距离。

10. 在高速电路设计和多层板设计中,Allegro 的优势不是 AltiumDesigner 所能比拟的。超强的规则约束是最大亮点。还有使用起来,Allegro 给人的感觉就是快。比如你想关掉Allegro 花掉的时间和关掉AD 的时间,就能感受出来。不过对于我这个用惯了AD的人来说,要转Allegro,真是蛋疼!

欢迎对我列出的这几项给予点评和指教!

网友A:
没有实物参照,光看你写的,有些不明白。。。。如果可以,板子共享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层厚似乎有点问题~

网友B:
第7条,铺铜为了对称的多吧~

网友B:
第一条,请高人来解答吧~我记得好像顶层的阻抗是容易控制的~:P

楼主:
不结贴,还真没人仔细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hai

说出2的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是1.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7条,铺铜为了对称的多吧~

有道理。
高速数字电路当中,如果铺地,会改变阻抗,因为信号路径不仅和返回路径(内层地)有
耦合,和顶层的plane也会耦合。实质上,较长距离后波形会出现台阶失真。

信号路径会对顶层plane产生串扰,所以应该在每个信号的空间延展内放置3个过孔,
这样可以减少对顶层plane的影响,而且如果顶层两个信号线的时候,两个信号线之间
的接地plane可以有效减少信号之间的串扰。

所以呢,如果在意单根线的阻抗性能,应该不铺铜,但是实际上由于PCB的制作误差就很大,所以铺铜引起的阻抗变化基本很小的,如果真的在意,只要把铺铜和信号路径的距离变大使耦合减小就行了。铺铜引起的台阶失真在长距离的时候也要重视。可是长距离的时候,传输线的损耗更重要。所以我觉得铺铜对单根信号的性能影响有限。
如果在意两个线间串扰,应该在两个信号路径之间铺接地铜,会使串扰减少25%左右。
在RF电路中可以做到更好的隔离度。

表层铺铜最重要的地方是EMI和EMC。表层铺铜必须接地(或者直流网络),必须和内层有良好的通路,也就是最短波长的10~20分之一处就应该有一个过孔。

如果铺铜,必须对称,否则翘板。表面铺铜必须开窗。

其实我觉得如上原则应该在模拟电路中也可以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实物参照,光看你写的,有些不明白。。。。如果可以,板子共享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

这个是不能上传的。其实类似这种板子 以前论坛上就有啊,这是个带DDR3的板子,要用高版本 至少16.5以上才能打开。
这是众多PCB中的冠军作品,画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请高人来解答吧~我记得好像顶层的阻抗是容易控制的~

这是我看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这本书上的,书上说“表层信号处于FR4与空气这两种介质之间,空气的相对介电常数略大于1.而FR4相对介电常数为4.2,即表层信号所处介质的相对介电常数在1和4.2之间,这个值不好确定,而计算过程中,选用的ER是4.2,将使计算结果存在一定偏差,这也是表层阻抗控制效果差的原因”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C:
学习了,正在琢磨多层板设计

网友D: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greatly appreciat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出2的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是1.4mil?

看错了~看成层厚了~sorry~层厚是左边的4mil没问题~

网友E:
寫得不錯~~點贊

网友F:
有点小疑问,10层有6层是信号层,而且没有带状线结构,内层信号层的阻抗控制和干扰屏蔽效果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点小疑问,10层有6层是信号层,而且没有带状线结构,内层信号层的阻抗控制和干扰屏蔽效果好吗? ...

这六层信号层中的每层都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底层或者电源层作为自己的参考平面。地平面是完成的。电源层由于有的被部分分割了,作为参考平面,效果可能不好。 理论上说每层都以完整的地平面作为参考平面是最好的,但是这要增加板子层数,成本会相应增加很多。

您说的带状线结构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http://pan.baidu.com/s/1gntuR   都是公版的。

分享已经被取消了...

网友I:
只画过2层板,表示基本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六层信号层中的每层都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底层或者电源层作为自己的参考平面。地平面是完成的。电源层 ...

带状线就是信号层的上下两层都是它的参考层。高速信号在内层跑怎么也的有一层是这样的结构吧。我是想问需要6层作为信号层吗?当然根据实际情况,退而求其次也是可以的。那是严格意义上说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六层信号层中的每层都可以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底层或者电源层作为自己的参考平面。地平面是完成的。电源层 ...

哈哈。别您的称呼,我也是个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状线就是信号层的上下两层都是它的参考层。高速信号在内层跑怎么也的有一层是这样的结构吧。我是想问需 ...

我还以为只要是内层走现就算是带状线呢。 每个信号层都夹在电源层和底层之间固然好。我没见到过这样的叠层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别您的称呼,我也是个菜鸟!

别谦虚,资深工程师。哈哈

网友J:
楼主分享的经验十分好,我也是从AD开始向Allegro转变的过程中,蛋疼的很啊,不知道楼主是怎么熬过去的,能否分享下经验。

网友K:
大家都搞电路的,多多交流。

网友L:
标记一下。慢慢看。

网友M:
做个标记,有好多东西可以学!

网友N: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看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这本书上的,书上说“表层信号处于FR4与空气这两种介质之间,空气的相对 ...

顶层的铜厚控制比较困难。
一般顶层会加两次铜,所以实际铜厚和你设计时候的铜厚是有区别的。
另外FR4的介电常数我询问了几家生产厂家,每家报给我的参数都不一样。有的是3.9.有的是4等。

网友O(2014-02-20):
不同厂家用的板材(生益1000)不同导致FR4的参数不一致?想画PCB,一直都是看别人的PCB。

网友(2014-03-3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P(2015-01-24):
表层阻抗是最好匹配的

网友Q:
高难度板:QQ:281664072;手机:13798423731

网友R(2016-11-01):
谢谢。后来人也在学习

网友S(2017-11-22):
PCB板表层覆铜必须要开窗,有几个问题,(1)除了您说的电源线用粗的铜皮做连接,提供大的通流能力之外,还有哪些连接是需要用铜皮哒?(2)表层和底层的大信号线也需要开窗嘛(最近看大神的项目,他们在PCB底层上做了大量的开窗和刮亮,而且顶层的电源线并没有开窗)?(3)如何在PCB上做铜皮连接?(4)有木有推荐的学习AD的书呀,想学习下如何更好的处理多层板;(5)您说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这本书,准备入手,不过除了阻抗匹配的计算还有哪些更需要注意的方面呢?

楼主:
谁说PCB表层铺铜必须要开窗的啊?(1)见过射频的电路板上需要用粗的微带线实现LC,看上去就是一些粗的铜皮。2。信号线一般不做开窗,功率线视情况开窗,一般PCB底层做开窗,是因为有大功率的器件散热需要.(3)这个用allegro很好做的,用shape(4)AD我已经很久不用了,多层板用allegro,你会觉得AD真的效率低下。(5)注意的地方太多了,那本书不错。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EMC、热设计、仿真。这些都是硬件工程师关注的,需要慢慢钻研,总结。
                  一晃四年过去了啊